对一块815T板不能开机的测试和故障判断,请指教!

楼主(2008-04-14):
手上有一815T板,上午开机正常,下午就不能开机。
故障现象:不能开机
测试情况:1、PG无电压;
2、开关有5V电压;
3、插座14脚有5V;
4、晶振两端对地有0.2V左右;
5、CMOS跳线空脚有2.9V;
6、用万用表200K档打SB旁边两个电容C25、C26,C25从5K不断做上升的变化,而C26的数字停在0.4K不动。
故障判断:C26电容坏。
根据以上的故障现象,不知道做出测试方法、思路以及故障的判断是否正确,请师傅们指点!!
方法

网友:
焊下C26后测量证明C26是好的,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C26板上的两个焊点,电阻为0.4K,现将C26电容还原焊接在板上。下一步该如何排查?请老师指点!!
是否是晶振问题?晶振如何测量?晶振是否通用?
[
]

网友:
PG无电压 先查这里
正常启动此脚为高电平

网友:
可以说得具体点吗?怎么查法?查哪些位置?不好意思,麻烦你了!!

网友:
COMS电池3.3V,跳线空脚有3.0V,晶振两端无电压。跳线是否接错?

网友:
你的COMS电池上有3.3v电压?你的表有问题了-----电池上标的才3v。

网友:
电池标称是3v没错,但一般新电池的电压都会超出标称值,带了负载后就会下来,也就是说超出的0.3V是虚的。

网友:
COMS电池再新都没有3.3V,我看你的表的电池不够新了(数字表电池电压不够,所有读数会犏大)

网友:
对一块815T板不能开机的测试和故障判断(已解决)
在看其他的的板子时发现COMS的跳线和我这块815板不一样,将跳线跳到有3V的脚和中间脚相连,开机正常,故障排除。
问题:晶振两端电压到底应该是多少?

网友:
现在能正常启动,但在待机状态下,8脚任无电压,是怎么回事?

网友:
查电源开机电路,跑线看哪个元器件损坏,检查是否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在旧板上折个晶振换上试试,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有时能开机有时又开不到,测晶振两端都有0.2伏左右的电压,用示波器一测,没有波形,更换后就OK了。

网友:
晶振两脚的对地的电压应该在0.4v以上
0.4v以上是晶振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