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比较菜的问题

楼主(2008-04-14):
14,15的CRT是不是不接信号线,二次电源不升压?

现在手里有台机,肯定包是坏了,断开行供电,二次电源不升压,想知道是不是正常,如果不正常,这台机就不想给他修了.

如果正常就换个包.

网友:
15寸 唯一的 CRT H V 只接其中一根  就可以亮  画面正常
     要看电路

网友:
三星550B

15的一般比较少修,用15的人少了,差不多淘汰了.

多谢两位

网友:
断开行供电,不升压,没看明白是什么意思,接上升压和不接升压.显示器有高压吗?

网友:
长版,可能是我说得不太清楚,我的意思是:我不让二次电源进高压包,测到B+电压没有升压.不知这样是不是正常的.

17的机我知道这样做肯定会有升压的.15的记得以前好像听人说过,不接信号线,二次电源不会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