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4-14):
我的40G迈拓硬盘一会检测得到,,一会又检测不到,,数据线换了几条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IDE接口也换过,,问题还在。。哪位高手救助支援啊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在硬盘维修中比较常见,如果找不到硬盘的时候硬盘没有响声,一般是主控和驱动电路出了问题,如果有响声,估计是磁头和盘片有了问题

网友:
板子的问题多
换板试试

网友:
硬盘坏了硬盘坏了硬盘坏了硬盘坏了硬盘坏了硬盘坏了硬盘坏了硬盘坏了硬盘坏了

网友:
可能是板接触有问题,要不换板,要不把板缺下来看看接触好不好再装上去!

网友:
LZ你应该把型号写出来,你说的这点大家也只能猜测着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