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杂牌845GV SIS桥

楼主(2008-04-14):
IO:8705  现像是:插上电源自动开机,10秒钟左右断电,然后就再也开不开了。测得南桥待机电压正常,触发脚没有电压(其中一个脚通过电容接地,另一个脚是0.44V低电平。)跑线路0.44V的脚接到了CMOS跳线针上,不知还怎样查。

网友:
SIS板大部分都是南桥独立触发。
触发线路的几个工作条件:
1、32.768起振
2、CMOS跳线高电平
3、电池电压高电平
4、3.3VSB正常
5、触发排针高电平

查吧,谁不满足找谁茬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恒基品牌带的一批板子 电容爱鼓

怀疑CPU供电管有短路地方   全换下  ~~~

网友:
先换一下电源
然后清空一下cmos试试
不行的话就要找开机电路拉

网友:
明白了,谢谢各位的帮忙,这个板来我这时修的被修的很乱,估计是南桥的事了,是加焊好呢,还是重做,还是更换一个全新的好呢。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