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GE走A0

楼主(2008-04-14):
我手里有两个技嘉845GE的板子 开机走完C1走A0  电压都正常 不知道什么毛病  请高手赐教~~

网友:
刷Bios试试,不行的话,查看南桥供电电路

网友:
内存的时钟正常不,刷下bios试下

网友:
抓不到内存

电压正常的情况下查虚焊

网友:
内存槽

换内存

刷bios

ad线

网友(2009-02-28):
可以考虑刷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