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拆液晶的问题

楼主(2008-04-14):
各位同行,你们是怎样帮别人拆液晶的呀,
我修了那么多液晶,在拆方面还不是很满意,
总会在壳的边缘上留下痕迹,哈哈,不过还没有客户说

网友:
是拆吧

用塑料片

一般总是有点痕迹
暗扣很难搞

网友:
可以到文具店买个飞鹰牌的刀片0.2元就搞定了,

网友:
留下痕迹~~~~~~~~~~~谁都会这样的

网友:
还是需要点暴力的  拆多了就好了…………………………

网友A:
前几天我将一台联想17l3的前面框放在烧起的电烙铁上,面框上一个烙铁头洞,那才叫痕迹,用康达化工胶填好刮平喷了漆,用户还没扣钱,

网友:
用没用 的卡片(例如电话卡信用卡什么的呵呵)暗扣最好用卡解决

网友:
请教一下怎么用呀!那东西不是划拉几下就开了,要用劲拐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我将一台联想17l3的前面框放在烧起的电烙铁上,面框上一个烙铁头洞,那才叫痕迹,用康达化工胶填好刮平喷了漆,用户还没扣钱,

高!!能喷好吗?用什么东西喷的?自喷漆?

网友(2008-05-16):
回复 网友B:

把卡放进去 沿着缝隙划

网友:
我用的是小的泥抹子  软硬度都还不错  自己注意点基本上不会留下什么痕迹  也可以用打包用的贴片剪一段用胶布裹好 留短一点的能插进机器里就可以了

网友:
其实可以无痕,就是以最快的速度,最猛的力量,不要用起子,用指甲分离,每种壳子都有诀窍,先观察后下手。

网友:
我也是用电话卡,太方便了,基本不损伤壳子!

网友:
我也用电话卡 先用砂纸把侧边磨成斜尖
方便进入缝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老康维修说的对,就是要快,准.

网友:
我到卖医疗器械的地方买了一把耳鼻喉科常用的压舌棒来撬,硬度、宽度及使用的称手度都很棒,就是厚度稍稍厚了一点点。

网友:
难免会留下点痕迹,我是用电笔撬的,没有用过卡,我想可能跟开牛头锁一样吧

网友:
用卡不太好用啊,有的显示器很紧的,想不留痕迹很难啊

网友:
我是一隻手稱開,ㄧ隻手拿一字起子,輕貼著縫隙壓,不過有時還是需要靠起子稍微左右轉,但可把傷害降低.

网友:
有专用的起子,专业修手的的人那里有这种工具,特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