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供电场效应管

楼主(2008-04-14):
主板上的供电场效应管主要有TO-252封装(俗称小封装)和TO-263封装(俗称大封装)两种。TO-252封装的MOSFET管主要有3055、55N03、6030、7N30等型号;TO-263封装的MOSFET管主要有55N03、6030、7030、K3296、K3404等型号。在维修中,若找不到同型号的的MOSFET管,则可以用同种封装的的MOSFET管进行代换(它们的引脚排列大部分一致)。

网友:
地区性

不太清楚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啊//大家办着想想吧

网友:
主板上面的场效应管要求不高~~~~应该可以

网友:
在维修中,若找不到同型号的的MOSFET管,则可以用同种封装的的MOSFET管进行代换学习了

网友:
顶LZ的经验,我也是这样干的,一般同种封装的的MOSFET管在主板上都通用~~

网友:
顶LZ的经验,我也是这样干的,一般同种封装的的MOSFET管在主板上都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