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个小忙吧,我手头上只有一块CPU!

楼主(2008-04-14):
我有一块775的CPU,在没插到主板之前,测量给CPU供电的场管的D极,对地阻值145左右。如果把CPU插上后,再测量的话,阻值只有3欧了,请问一下,这个CPU正常吗?
cpu
cpu供电

网友:
不一定要看什么CPU
自己找个同类型的CPU对比一下!

网友:
应该正常的,有些对地电阻是比较小的,你可以通电试试嘛,不放心的话通电不要太长,快速的量一下电压或用手摸一下温度

网友:
刚接了一块939接口的主板,插上CPU后,供电管D极对地是0欧了,拔下CPU后就一百多了。
加上电,测供电管D极电压是1.3V左右。真是想不通。

网友:
量下电压正不正常,或把CPU插到别的板上试下!

网友:
这个应该正常的,我也碰到过。。

网友:
正常的
;P ;P ;P ;P ;P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