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2系列CPU满载运行方法

楼主(2008-04-14):
本人在维修时总结出来的经验,IBM T2系列本本在BIOS里调CPU的实用频率。

网友:
板凳,倒要是听听是否是真的

网友:
兄弟啊,BIOS里我怎么没看到,呵呵!是自动调节的!

网友:
开机按F1  选择POWER  再选择POWER MODE FOR AC[MAXIMUM PERFORMANCE]
                                          POWER MODE FOR BATTERY[MAXIMUM BATTERY LIFE]
                                         CPU POWER MANAGEMENT [AUTOMATIC]
                                         PCI BUS POWER MANAGEMENT [AUTOMATIC]

网友:
要是能超频那就好了

网友:
晕了,这种方法好象我们这行的都会啊,能有办法不用电池也能全频才叫本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