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群创19宽屏的驱动程式

楼主(2008-04-14):
现在我手上有一台19宽的液晶显示器,拆开后发现是群创的屏,驱动板是乐华的板。不知哪位仁兄能够提供相对应的驱动程式给我。感谢了!

网友:
把屏的型号和板的型号或方案写出来,因为驱动板方案很多种,MCU+DA组合!

网友:
除了二楼"菲克斯"提到的之外,还要提供一下通用板的牌子,有部分芯片(MCU和SCALER)完全相同的板子,不同厂家的板程序不能混用,写程序的方式也各有不同~~~~~~~~~~~~~

网友:
我的群创屏的型号是:MT190AW01 ,驱动板为乐华的:MCU为:GM5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