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so尼索FD770V图像变暗了

楼主(2008-04-14):
小的尼索FD770V图像变暗了,调节过高压包聚焦,和面板按钮,亮度和对比度调节到百分之百,显示器图像还是发暗,请高人给指点指点!
谢谢

网友:
G1电压是多少?
如果您是维修的,请您给出具体的数据及你检查过的其他步骤
如果您不是
建议送到维修站由专业人员修比较好!

网友:
呵呵,就按楼上说的办,不然你会越搞越麻烦的.

网友:
哈哈!根据你说的现象应该是显像管老化所至,你就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