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View显示器(15“)型号:5E 调到70赫兹以上不能显示

楼主(2008-04-14):
屏幕刷新频率调到60赫兹显示正常,可调到70赫兹以上就不能显示了。

网友:
这样提问可能有问题吧,

CS电路没有检查过吗?

网友:
分辩率多少?1024*768。15寸差不多就这样了。

网友:
有些15寸的机器支持不了那么些高的刷新率的
特别是那种还用电位器调节的老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