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agate硬盘问题求助

楼主(2008-04-14):
我有个seagate  10G 的硬盘,里面存了好多东西都很喜欢的。放在那无缘无故的就坏了,插在电脑上BIOS里面能检测到硬盘,但进WIN系统里面就看不到了。
接在另一电脑上开机提示输入密码,输错5次后启动系统又看不到此硬盘。
此硬盘最后正常工作时,由于怕秘密外泄,把电源拔了,数据线没拔,是在关机状态下进行的。后来取下来装在盒子里面。
现在不能用了,难道是拔了电源没拔数据线造成的,按说不会啊,我以前经常这样的,没坏过。
营盘型号:此硬盘通电时间不到2000小时,基本是新的
MODEL:ST310211A
P/N:SR4005-076
S/N:7DB0CEXF
IBM P/N:06P5116
IBM FRU: 19K1476

请问各位大虾,此硬盘密码是多少?该怎么处理,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应该是加了ATA密码了
用PC3000或XLY可以直接解掉 很简单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工具搜一下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