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865主板问题?

楼主(2008-04-14):
有一块MSI 865 PE NEO-2-V 主板,能进系统,分区都没有问题,就是不能运行多久就死机,换了好几个XP 系统都是这个问题,过不了多久,所有的鼠标键盘都不动。不知从哪方面维修?

网友:
可能性有很多
   你还是先换内存试哈

网友:
死机的时候看看是不是CPU或NB SB 的散热不好。温度正不正常

还有换个好点的电源再试试

个人认为硬盘的原因大些

网友:
看看CPU温度,一般都是风扇坏了引起的。

网友:
鼠标键盘不好使啊,是不是IO有点问题啊,还是检测一下相关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