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为850 pro2(MS-6532)VER:1,开机跑01。

楼主(2008-04-14):
该主板为850 pro2(MS-6532)VER:1,CPU是423针,P4 1.4G,1.7V,主板有4个内存槽,我上了1个128M条,上在第一内存槽,3个屏蔽条,开机跑01。请问该板还可以修吗?该怎么修?

网友:
这种主板一个内存搭配一根引条使用,你这样插没有试过,应该不行吧

网友:
哦,我刚才也看到有关资料,说这种内存必须配对使用,单根不能工作,是这样吗?

网友:
850 Pro2 (MS-6523)

处理器

支持 Socket 423 架构的 Intel? Pentium? 4 处理器

支援 1.4 ~ 1.7GHz

芯片组

Intel? 850 芯片组

-- 支持 AGP Pro 4x SBA/Data 传输接口插槽

-- 支持最高2GB RAMBUS 内存

Intel? ICH2 (241BGA) 芯片组

-- 支持双 IDE Ultra DMA 100 主总线

-- 内建 AC'97 音效控制器

-- 支持 SIO Low pin count 接口

-- 具 4 USB 埠

前置总线 (FSB)

支援 400MHz 时脉

内存

支援四条 184-pin Gold-lead RIMM 插槽

支持最高2GB (使用RAMBUS )

插槽 (Slots)

一个 4x AGP (Accelerated Graphics Port) 插槽

一个 CNR (Communication Network Riser) 插槽

四个 PCI 32-bit 33MHz 主总线插槽

支持 3.3v/5v PCI 主总线接口

内建 IDE

Intel? ICH2 芯片的 IDE 控制器提供以 PIO, Bus Master, 和 Ultra DMA 100 模式运转的 IDE 硬盘/光驱

可支持最多到四个 IDE 设备

音效

ICH2 芯片内建

AC'97 Codec

内建外围输出

内建外围包含了:

Winbond W83627HF-AW I/O 控制器

-- 一个软盘机端口支持两台 360K / 720K / 1.2M / 1.44M / 2.88MB 规格软盘机

-- 两个 COM A + COM B (Header) 串行端口

-- 一个并行端口支持 SPP/EPP/ECP 模式

-- 一个 SIR 规格的 IrDA 连接端口

-- 四个 USB 连接埠 (机壳后 x 2 / 主机板 x 2 )

韧体 (BIOS)

主机板的 BIOS 提供 "即插即用" 功能, 能自动侦测板子上的外围设备和扩充卡

此主机板能自动设定IDE装置,提供先进电源管理 ( APM v1.2 ),还有 ACPI v1.0 以及桌面管理接口 ( DMI v2.0 ) 功能, 能记录你主机板的规格

规格尺寸

30.5 公分(长) x 22.9 公分(宽), ATX 规格

装机孔

12 个装机孔

网友:
:o :o 啥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