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A的pc3000是否可以插在串口上

楼主(2008-04-14):
ISA的pc3000是否可以插在串口.请教各位了

我的pc3000有插串口的转接线

网友:
插在串口上做何用啊,不是太明白你说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
COM线吧?那个是修ST等用的,在ISA时代基本上PC3000与它是脱离使用的.到了PCI时代修ST,部分本盘,三星才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不明白

COM线吧?那个是修ST等用的,在ISA时代基本上PC3000与它是脱离使用的.到了PCI时代修ST,部分本盘,三星才用的.

网友:
谢谢各位,ST是什么意思?

网友:
那个好像是转接卡上用的 一般用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