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 300P4-PFC电压偏差问题

楼主(2008-04-14):
手上有一个ATX 300P4-PFC,原来点不亮,发现两个2200微法的输出电容已经鼓了,换两个同规格OST后可以启动。现在问题是电压偏差大,不知道能不能长期使用。怀疑是不是其他输出电容容量下降引起的。

按置顶帖子方法测试相关电压,具体如下:

脱机待机下,测试整流后的两个大滤波电容一个是260V,另一个感觉不正常,才有56V;ATX14脚(绿线,PS信号)只有3.67V,LM339的13脚(PG)为0V,ATX紫色线上有5.12V,其他各脚为0V。
短接绿、黑线启动后,PG为5.29V,5V、12V输出偏差大,5V实测5.3V,12V实测11.92V,3.3V实测3.38V。

1、KA7500B第12脚(供电脚):26.8V。
2、LM339N第13脚(PG输出脚):  4.95V。
3、KA7500B第8、11脚(半桥驱动输出):2.16V。
4、KA7500B第4脚(保护脚):0.01V。
5、KA7500B第13、14、15脚(IC内部输出脚):4.95V.

接上风扇风扇负载后,原来的12V输出由11.92V下降到11.82V。

是不是要把全部的输出电容都换掉呀?听说这个型号的都是这个问题。
本人初学者,还请大家指点!

网友:
今天仔细观察发现D31 1N4148外表面已经烧得黑黑的了,可能跟这个有关。

网友:
昨天把所有的电容都换过了(菜鸟只会这么做了),但是发现12V还是低,才是11.8V,5V还是偏高,达到5.3V,再次检查输入端的高压电容,电容容量没问题,在310u,但是两端电压还是一个高一个低,低的在55V左右,检查与其并联的100K电阻,发现有一个已经烧掉了,再向下检查,发现与电容公共端的串联电阻51欧的也烧掉了,但是两个外观都是完好的,不知道是怎么烧掉的。
想问一下,还要检查哪些部分呀?
初学者请大家指点!

网友:
刚才换上了两个好的电阻,两个高压电容电压基本平衡,但是只有150V左右,是什么问题?电容本身容量在310u左右,应该没问题呀?

哎呀!上来那么久了,不见有什么人帮指点一下 真凄凉

网友:
犯了低级错误,没有仔细看电路图,两个高压电容电压之和是300V左右,现在正好是这样了
看来还是要仔细看原理图了,学原理了

想问一下,5V输出偏高到5.31V是怎么回事?是输出线圈的问题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
今天最后检查了一次,基本上都正常了,空载时12V输出有原来的11.8V恢复到11.99V,5V还是在5.3V,不过上负载后就在5.1V左右,应该没什么问题了。现在觉得奇怪的是在接上220V未启动前,绿线输出只有3.66V,而且我测了长城的其他几个电源,绿线输出也是3.66V,估计是设计问题了。

网友(2008-05-27):
我的电源是3.3V只有2.86V输出

我的电源是3.3V只有2.86V输出,12V 5V都正常.怎样解决?

网友:
ATX电源的绿线3V以上就是正常的 ,因为5V经过了电阻的降压, 3。3V电压低 查 3。3V稳压电路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