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KT9-M2 VER1.4主板供电断断续续求解。

楼主(2008-04-14):
初:刚拿过来的时候是主板加不了电,拆主板量CPU供电的场效应管有一个损坏,因4针的CPU供电+12V对地电阻,近0V。把场效应管拆下后,其中有一只管子已击穿。更换后,可以加电。
现:但现在的情况如下:加电后,电源所有电压,断断续续,3/每秒左右的频率为一周期,一个劲儿的不停的闪。(何解)
发现的毛病如下:
      PSON+5,不插主板为5V,插到主板后变为1.26V,开机后为1.06V,(正常开机后为0V)PSON对地阻值正反600~800,怀疑开机控制三极管坏,不知是否正确。
但: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这个三极管在哪。现在自己已没有办法,所以上网找找办法,求人帮帮忙。

注:1117没坏。
      开机电压正常。

短接PSON后,电源不断断续续了,但主板卡不跑数,复位常亮。

网友:
复位常亮 .. 没复位啊. 查复位电路看看吧!

网友:
新手学习中,说的不对的还请指教.   愿意交流的加我QQ:506188813

网友:
现在首要问题得把供电这块儿弄好啊,现在的供电断断续续是怎么引起来的呢?
开机控制三极管对地有阻值?
还是别的什么原因,由大家说说。

网友:
"短接PSON后,电源不断断续续了………………"

先IO换一下

网友:
控制三极管好找啊,管子的B极是与开机绿线相连的啊,有万用表一测就哦了啊

网友:
那个三极管实在是找不到。
我想是不是VIA芯片没有这个三极管,是用别的代替的?

楼上说的IO,我也想过,但如果能先找到这个三极管的话,不是更简单。

网友:
VIA的一般都有一个的,还有要看你用的是那种I/O,

网友:
可能进IO了,查一下啊!·!!!!!!!!!!!!!!!!!!!!!!

网友A:
最新发现PSON+5V,的去向,
这路在电源插座的底儿下走的线。今天给拿下来了才发现,这一路直接走到CPU底架下面,拆下架后,发现一个IT8282M的集成块9脚相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新发现PSON+5V,的去向,
这路在电源插座的底儿下走的线。今天给拿下来了才发现,这一路直接走到CPU底架下面,拆下架后,发现一个IT8282M的集成块9脚相连。

网友:
这个集成块如果在没有代换件的情况下,怎么能检出好坏?
可不可以给它拆了,强行把PSON拉低,看看是不是就它自己坏了?
在这个终于有发现的时候,我心里是即高兴,又痛苦。
高兴又有了进一步的进展,痛苦是没有件代换。

网友:
不可以把它拆了。强行PSON可能会烧件,再者你把IT8282M拆下来的话,CPU也不会工作的。

网友:
检查电源芯片电压是否正常,跟换电源芯片试试。

网友:
有没有知道,IT8282M待机时PSON电压是多少?
上电之后又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B:

5V,上电之后0.1-0.2V.................

网友:
你把mos全换了试试呢,记得说过换的话就得全换

网友:
我个人认为跟MOS管没有关系,因为我试过把CPU+12V不插,也是这样断断续续的。
就是手头没有IT8282MIC,我感觉就是它坏了。
要不然不能把PSON拉到1.**V这么低的电压,
上电时也没低于1V,希望有这样经历的人说说,IT8282M坏的机率。

网友(2009-08-08):
最好代换后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