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块815T板不能开机的测试和故障判断,请指教!

楼主(2008-04-14):
手上有一815T板,上午开机正常,下午就不能开机。
故障现象:不能开机
测试情况:1、PG无电压;
2、开关有5V电压;
3、插座14脚有5V;
4、晶振两端对地有0.2V左右;
5、CMOS跳线空脚有2.9V;
6、用万用表200K档打SB旁边两个电容C25、C26,C25从5K不断做上升的变化,而C26的数字停在0.4K不动。
故障判断:C26电容坏。
焊下C26后测量证明C26是好的,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C26板上的两个焊点,电阻为0.4K,现将C26电容还原焊接在板上。下一步该如何排查?
根据以上的故障现象,不知道做出测试方法、思路以及故障的判断是否正确,请师傅们指点!!
方法

网友:
高手,从没这样测过电容,卡跑多少,说清楚

网友:
根本不能开机,所以诊断卡也就没有显示。
这样测量电容方法不对吗?应该怎样测量,请指教!

网友:
其实测电容用什么东西都测不出来好坏啊,主要是经验啊,还有替换法,慢慢弄呗,怀疑电容有问题就替换吧,这是我师傅告诉我的啊

网友:
PG无电压;你专门测试这个?????????

网友:
是的,就是插座的8脚对吗?你有什么建议吗?还需要测试其他的位置吗?

网友:
这样也能测!我的卡放到板子上全0000!~板子没反应!测得全部MOS管完好!

网友:
pg无电压不正常,晶振两边的电压应在0.4v,换一块电源是 一下,开机电路有问题

网友:
主板电源插座上8脚无电压,9脚5有V,14脚有5V,晶振两端无电压。

网友:
对一块815T板不能开机的测试和故障判断(已解决)
在看其他的的板子时发现COMS的跳线和我这块815板不一样,将跳线跳到有3V的脚和中间脚相连,开机正常,故障排除。
问题:晶振两端电压到底应该是多少?现在能正常启动,但在待机状态下,8脚任无电压,是怎么回事?

网友:
待机8脚当然无电压了,待机8脚当然无电压了,待机8脚当然无电压了,待机8脚当然无电压了,待机8脚当然无电压了,

网友:
供电 复位 时钟 GP都不正常。电源IC换。可以考虑下电源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