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拖錫掉PAD 如何修補

楼主(2008-04-14):
現象

网友:
1.先清锡,刮干净板上的残留

工具

网友:
2.备好笔刀,或是尖头小刀,看下掉pad的地方,有否引线漏出。或是有否断面。有的话,拿笔刀刮开断点部分1mm左右的涂漆。没有的话,只能拿笔刀在pad四周1-2mm区域,轻轻的刮刮,看是否有漏线部分了,如没有则为空脚(排除pad和过孔一起挂掉的)。只要有脚,就得补上,空脚除外。接地或是电压都对板子测试有影响。清洗刮开部分

网友:
3.拿烙铁给剥开的引线加锡,发亮有锡就好。

网友:
4.跳线。可以用正规跳线或是吸锡线。吸锡线可以剥开一股。拧几圈,然后给它上锡。也要发亮,光泽度是反应是否焊接上的关键。沿着剥开的地方给它补上。烙铁加焊上,不用加锡焊的,因为前面已经提到,给跳线和引线加了,只要用尖头或是k型烙铁固定就好,补满掉pad的地方,用笔刀切掉多余的跳线。

网友:
5.修补外观。这就是防止焊接BGA时短路了。可以用色笔(红色或蓝色)黑色不要,有炭元素会导电。或是涂改液,盖掉刮开部分。等干掉后,看pad是否有高起,高了可以拿平的东西轻轻按下平。
最后就是装了。松香膏刮均匀,平时怎么装就按照平时操作就好

网友:
給引線加錫的時候注意,別把邊上的pad在搞掉
引線的形狀要像針線一樣
而且千萬別急,一次不行,再來一次
多多練習
別扔雞蛋給我就好

网友:
自己顶下
自己顶下

网友:
拍照用显微镜为 5x10
所以看的见松香在修补的pad边上
不影响更换的

网友:
最后那两张图看不清楚啊,好像有点难度。

网友:
使用这台机器换的。
3.75W dollars

网友:
不错,但是搞得没我搞的好看。。。。。。。。。。。。。。。。

网友:
厉害。学习了。可惜没有那3.75W dollars的机子。做不了

网友:
26万几的机器,用它是不是可经修好所有坏东西吖..

网友:
学习了,长见识了 :)

网友:
LZ历害呀
支持一下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