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300w电源屡烧主电源管

楼主(2008-04-14):
拆机测5A保险及对管13009损坏,换后空载试机各路电压均正常,装机后开机风扇只转了一下保险爆断,对管再次损坏。以为所换的拆机件有问题,再次换件试机空载正常,装机保险再次爆断。仔细检查发现一主滤波电容略微鼓起,拆下测该电容已无容量,换上所有损坏原件后,一切正常。

网友:
想问一下,如果高压电容容量下降会不会导致该电容端电压达不到300V左右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应该是这样,正常情况下两个电容平分300V电压,若有一电容容量减小,相当于内阻增加它两端的电压会升高,另一个电容的电压就会减小。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好经验,有些高压滤波电容如果不鼓起,还真不好定位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