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香水问题请教

楼主(2008-04-14):
松香水这种可以用吗

网友:
松香水其实就是 75%酒精加25%松香

所以米有必要管什么

有些有对身体伤害

自己看拉~~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油漆上用来做稀释的松香水吧?用这个洗板子应该可以,不过我估计用来做助焊剂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
还是自己调来的安全点........................

网友:
请问高手,如何调制松香水,望高人给一指点,在此谢谢

网友:
松香水一般自己调制。

网友:
自己用无水乙醇和固态松香调制的松香液很实用,我曾用免洗助焊剂焊芯片,看着焊上了,用刀片也拨不开,但不能正常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