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P4B533-X,开机不通电,开关跳针只有2.8V电压。

楼主(2008-04-14):
一块华硕P4B533-X,开机不通电,开关跳针只有2.8V电压,测出开关一头接地,一头进到了南桥,是不是桥挂了?电源第9脚出来的电压是5V。
华硕

网友:
测试开机绿线电位是否拉低?或者检查IO,

网友:
LZ
这只是普通的不上电故障
请到新手区去看专题帖子吧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11419-1-1.html

网友:
测一下IO的67,68,72,73各脚是否有电压,是否有跳变啊,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就是IO的事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I/O有一个脚跟开关跳线是直接相连的,不是只有2.8V电压,I/O的另一个脚是与5VSB直接相连的,有5V电压,将I/O撤下后,开关键是3.3V电压。换了一个I/O,还是2.8V电压,请高手指点。

网友(2009-08-17):
开机线相连的电阻坏了,更换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