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芯片SC2422ACS

楼主(2008-04-14):
V星K7主板 电源管理芯片SC2422ACS  从网上查管脚1. VID4 2. VID3  3.  VID2 4. VID1  5. VID0 6.ERR0UT  7.FB  8. RRET   9.GND  10.UVLO  11.OC_ 12. OUT2  13.  OUT1  14. OC+  15. BGOUT  16. VCC  清教大侠  各脚代表什么意思  哪两个脚接场效应管G极

网友:
图纸中有对各个管脚的解释,如果英文学的不好可以装上金山词霸,我是这样来看芯片资料的,例如VID是Voltage Identification的缩写,即电压身份,

网友:
测该集成块各脚电压如下:1. 5v  2.  5v   3 . 5v   4.  5v  5.  5v  6.  4.3v  7.  1.49v   8.  1.5v  9,   0v  10.  1.6v   11.  5.1v  12.  0v  13.  0v   14.  5.1v   15.  1.5v   16.  5.1v  没装cpu 看来电源管理芯片无工作  是电源管理芯片坏  还是无负荷不工作 请高手指教

网友:
多谢管理员资料  不过都是英文  看不明白  oc+  oc_是什么脚  该集成快不带负荷工作吗

网友:
新手上路 请多多指教   有修过V星k7主板的吗

网友(2008-10-07):
我有一块主板电源是SC2422ACS主板灯亮。但CPU没电压,芯片各脚电压是多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