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40板载内存问题探讨!

楼主(2008-04-14):
IBM X40板载内存问题探讨!
各位IBM X40机原来板载内存为256的,现在想升到板载512的,不知是否可行?大家讨论下。
问题

网友:
怎么高手们出来讨论下嘛!

网友:
这有什么好讨论的? 换不了的 最起码我所知道的是不得换的 想升级加条1G的就可以了 还闲不够加2G的 只要主板支持就可以 反正我没见人这么换过 说的不对请见谅

网友:
有客户要求这样搞,机器还没拿过来。

网友:
换板载的内存风险大啊,一不小心可能就开不机了,而且成本也高,不如加一条1G的内存便宜又方便多了

网友:
哪位有搞过的发下言!指导下

网友:
两根单面颗粒的内存条可以合成一根双面的 容量随即增加了 但前提是需要修改内存的BIOS 主板上的内存颗粒更换 把256改成512 理论上是成立的 但不知道主板上关于板载内存的BIOS是独立的还是集成在主板BIOS中,至于BIOS的修改 如何在实际中进行 就有点难度了 若有高手弄出来后 希望能发出来 大家共乐

网友:
就是,希望有经验的朋友进来发言!!

网友:
哈哈我的机器也是x40很期待能换成更大的内存呢

网友:
最好不要费那个劲

网友(2008-09-15):
我的经验一直都为0
我的经验一直都为0
回帖不知道能不能涨经验

网友:
楼主准备收人家多少钱干这活?而且好象干得也不是很有意义,客户的需求不一定是合理的,如果客户刻意要求,那你一定得把风险转嫁到他身上去,千万别干了活还受了罪

网友:
不行:板载内存不跟外载内存一个样子的:有限制的。 我记的我以在:TCL L7000的本本上做了试验:不行都不亮那时也想试试看可希失败了。要不你可以再试试看。

网友(2008-12-17):
应该不行的,我之前换过,而且是找了同厂家的颗粒。

网友:
只能说你那个客户一时喝大,或者干脆吃饱了没事折腾。
修了3年多笔记本,南北桥随便动,就板载内存从来不敢多动。

网友:
板载内存还是不动的好,首先对内存的要求太苛刻了,不是一般条子上的颗粒.

网友:
这种板载内存不好换的,换不好就坏了

网友:
不可以,BIOS不支持,好象要修改BIOS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