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没复位。

楼主(2008-04-14):
一块478主板,SIS芯片组。开机后测CPU供电,内存供电,AGP供电,都正常,PCI也复位,就是CPU无复位,请教怎么维修。。

网友:
电正常后看时钟正常吗?时钟正常后才到复位。

网友:
SIS的板BIOS,I/O会影响CPU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正常的话就比较难修了,你可以打PCI的AD阻值,如果不对的话,桥可能有问题了

PCI的AD阻值都是多少,新手不懂。

网友:
QUOTE:

查一下门电路,门电路也会造成不复位。》》》》》》。

网友:
太难了   很复杂啊  怎么办啊

网友:
确实,有些毛病真的很难解决
    你还是慢慢的查查吧! 楼上说的都是有可能的。

网友:
最好查查用跑电路的方式,查复位电路到cpu的复位端,如果线断了的话接好,就OK,
如果找不出来,就换时钟了。我是这样想的哈

网友:
虽然与技术无关,但也请各位好仁帮帮我!

一直以来,我都想和各位大侠一样成为维修主板高手,可是买了几本书看也看不大明白,无法我花了身上仅有的一点money来了一家修电脑的地方,交了2000元钱学修主板,这儿的师傅技术还可以,就是什么东东都不愿意交给我,学习的时间快满了,可我什么东东都没有学到,我该怎么办啊。

网友:
复位难搞..  建议先把复位上的门电路都换了再考虑别的... 我老师这么教的

网友:
刷BIOS吧,或者升级一下啊,好像是BIOS的问题啊

网友:
SIS的板可以先刷个BIOS

网友:
把门电路换了在刷下BIOS要是还不行就换个,打值看看南桥有没有问题

网友:
北桥有复位信号吗?如果有,北桥坏的可能性非常大,做北桥吧

网友:
是华硕的吗 如果是,华硕的防伪芯片可以影响到无复位

网友:
北桥复位怎么测呀  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我认为你首先确定各个地方的时钟信号正常不正常,以此先判断时钟IC是好的还是坏的,然后查看北桥的工作条件,如供电,时钟,PG。最后检查CPU核心电压是否偏低,以及内存的VTT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