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高压板改装

楼主(2008-04-14):
联想旭日150高压板是15V供电的,可手上只有12V 的
有的高压条可以12-15V
我接好线后试机,高压板的控制芯片马上很烫
我加了三个1407的二极管,电压降到13V多一点
再在控制芯片上另了个散热片,这才放心
客户已经用了十天了,没出问题
这个比用7812 稳定多了

网友:
这个比用7812 稳定多了,我平\还这么认为!!!

网友:
你还不如直截加个稳压二极管,那样来得不是更简便

网友:
19v供电的我用12v通用的高压板也没见过出问题,可能你的通用高压板质量太差。

网友:
高压板飞线怎么飞呢?朋友。
例如:联想旭日150高压板改装,联想旭日150高压板是15V供电的,可手上只有12V 的。

高压板一端接液晶两线接口,另一端要飞3根线,1是5V线,2是3.3V线,3是接地,这样的改高压板飞线思想对吗?

谢谢。

网友:
我都是用12~19V通用高压条的,

呵呵,

多的是,便宜的,改起来也方便,

才10CM 1CM

网友(2008-06-03):
好高深啊 看都看不明白!!!菜鸟还是慢慢学了

北落师门 -3 不遵守版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