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看看,我有块845的主板,电压正常,两个给北桥 ...
高手进来看看,我有块845的主板,电压正常,两个给北桥供电的MOs管发烫

楼主(2008-04-14):
我有块845的主板,电压正常,两个给北桥供电的MOs管发烫,内存电压正常,北桥温度偏高。。
MOS管发烫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两个MOS管的型号是什么啊??
你最好是把那两个管给换了啊~~~

网友:
说清楚你的板型号和具体故障。管子烫和故障没有绝对的必然的因果关系。

网友:
首先换两个MOS管,然后查北桥AD线对地阻值,是否短路了。

网友:
多谢各位,我还得试试喔。。。
有结果告诉大家喔!

网友:
今天早上试了下,结果可以点亮,出鬼了!

网友:
有时能点亮有时点不亮!
你看一下COMS 有电没有!
晶振是否正常! 可能晶振有时能振有时不能振!

网友:
发帖的时候最好 讲明白些 主板有那些故障 我们也好 跟帖!!!!!!!!!!!

网友:
碰到管发烫的先考虑打下输出脚的对地阻值~~~~~~~
另外有些板上此管发烫属正常~~~~~~~~

网友:
测量一下与这两个相连的mos的电容和电感,可能是电容有问题,需要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