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安泰信的936A和937A哪款好?

楼主(2008-04-14):
想买个焊台最后锁定这2款,不知道这2款有什么区别? 哪款好些呢?
最近就要入了,请各位朋友说说看法,
谢谢

网友:
安泰信937A好00000000000
安泰信937A好000000000000

网友:
937A好哈,不过看你的了哈,要求不高的话,一般的也可以

网友:
937带数显,936不带,你说哪个好呢

网友:
我也想买呢,看看大家有何高论...................

网友:
除了数字显示外其他一样吗?
有人说936A电路设计要好些..
是不是啊

网友:
i当然安泰信937A好,安泰信937A好

网友:
937D呢?比937A强?~~~~~~~~

网友:
你说的两款我都有!
937A就是带数显
936没有
使用都差不多~
不过我自己用937A,936给其他人用
如果钱不是问题就买937A!~

网友:
版主937D呢?比937A多什么?~~~另外安泰信850D 和 852D哪个好使,除了850D是进口芯外?
[
]

网友:
多了个数显,无所谓了

网友:
我都糊涂了,似乎937A是液晶数显,还带背光,而937D好象是普通数码显示

网友:
谢谢高人指点啊..心理有数了,哈哈,,
我在淘宝时有人跟我说936A电路设计比937A好,推荐!!

网友:
937D是无铅焊台,937A是普通的。价格差好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