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条问题

楼主(2008-04-14):
一块现代DDR256MB,插上主机开机不显示,主板马上掉电重启,重启后再次断电重启,都不敢试了,打内存对地阻值没有发现明显短路,请高手给个思路?(主板肯定是好的,用其它内存使用正常)

网友:
用RST软件检修内存。。。。。。。。朋友,这样就知道是否内存颗粒坏。

网友:
都不能通过自检啊,显卡的信息都还没有显示出来啊?显示器根本没有亮!

网友:
更换一条在是一下哎,从而确定哪里的事情,看看一下你的复位电路

网友:
确定是内存的问题,可以用好的条子带起来,再用RST测,看看是哪个颗粒的问题

网友:
徐品权的意思是用两条内存,一条是正常的,另一条用损坏吗?
这样测试不会混淆吗?

网友:
不能混,你就试吧,用好的看看能不能代起来

网友:
用一条好的内存条和这条坏的内存装在一台机上,开机时主板马上掉电重启,好像这条坏的内存很严重?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也见过,我也无奈只好换了,没有地方下手有可能是内存软故障引起的

网友:
  我的也是开机内存自检通不过,反复重启后再次断电重启。是不是某块内存颗粒坏了?

网友:
请高手给个思路?(主板肯定是好的,用其它内存使用正常) :'(

网友:
那就只有用专门的内存条维修工具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