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7F寸CRT显示器,屏幕黄色

楼主(2008-04-14):
有台AOC17寸CRT显示器屏幕黄色,尾板上有块IC LM2480NA很烫手,正常吗?
显示器

网友:
底色芯片明显损坏,更换吧,顺便查一下电压和滤波。

网友:
温度明显异常的IC可以直接换掉.

网友:
哦,利害,这么快就解决了他的问题了,修这样的显示器就很好赚咯.

网友:
AOC 最大的通病就是虚焊 2480 估计也是虚焊后 挂的 !

网友:
支持以上推理!学习了!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