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了一天了 没结果求救啊

楼主(2008-04-14):
我手上的一块主板,开机点不亮,诊断卡无显示代码,CLK灯不亮,也不能复位,复位开关上有3V电压,时钟芯片3.3V正常电压,14.318的两个脚为0.8个1.6V电压,以上都是没放负载测的,
    放上后CPU有温度,CPU主供电没电压 , 只有CLK电压和VID信号   没上CPU时电源管理芯片没PG电压,上了CPU后电源管理芯片有PG3.3V的电压,上了CPU后显示卡CLK灯能亮,能不能大概教我下如何检测这块板子啊?

网友:
先查CPU主供电电路;全板各检测点电压;用手摸各芯片正常与否?

网友:
CPU不工作,检修CPU供电电路,然后查修南桥。。。。。

网友:
CPU主供电没电压 ,  只有CLK电压和VID信号   没上CPU时电源管理芯片没PG电压,上了CPU后电源管理芯片有3.3V的电压》

网友:
CLK灯不亮,有时钟吗?应该没有吧!

网友:
张老师也有走眼的时候,他说的是上U后,CLK灯亮了的,
先把CPU主供电电路查出来吧

网友:
先换个好点的电源再试一下吧,我这是先从简单出发。

网友:
电源是好的,CPU有主供电1.8V的电压(P4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