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SO Ld 790A 开机一会儿后会抖动

楼主(2008-04-14):
用的是nt68f63l的MCU,控制芯片也是同一个牌子的IC,现在在家,照片上不了,
问题是这样子的, 机器开久了会出现抖屏的现象,换了驱动板后就正常了,接下来就换了,
此机的一体板上只有六针
1 ON/OFF
2 ADJ
34 GND
56 12V 12V输出1.75A Max
注意此板只有12V输出,无5V输出
一体板用原驱动板的时候是完好的,用多久也不会黑屏过保护类的现象
换上2023L,2023L 供电直接接12V ,2023L上面的ON/OFF信号接一体板上的1 ON/OFF
GND接GND ,一体板的ADJ信号没接,
满心欢喜欢开机,结果一闪就一黑, 出现过压保护的现象,
,后来我测试一体板,把2023L上面的1084的3.3V直接接到了ON/OFF上,常亮没问题。
原驱动板ON/OFF信号电压为2.8V左右,ADJ电压为0.4V左右。
我以为是2023L 的触发电压太高,找了一个14K的电阻串联后压降到了2.9V,应该没问题了吧,结果还是不行,
THEN 把ADJ与ON /OFF相连后能亮了,所以直接在一体板上把ADJ ON/OFF用焊锡相连,装上后结果还是不行,我要 崩溃了的,
把锡去掉, 在引出的针上把ADJ 与ON/OFF 用导线连在一块,这样子OK
搞不零清,,
:L
不知道大家看懂没有 ,
机器我还放在店里,明天早上再测试一下,
测试报告明天上传,
[
]
芯片
黑屏

网友:
不要接2023L的12V电源,直接从5V取电加至跳线上(5V的跳线连起来),这样就可以搞定,原因就是负载重,因为12V后边稳成5V给屏供电,一般一体板的12V只能供给高压板,5V消耗的电流太大,既然有5V何必再用1084稳压,明白了吧。

网友:
你没看懂,此一体板无5V输出项,只有一个12V,

网友:
没有5V不可能,有几个见过17寸厚屏用3.3供电的,12V的我到见过,他不说不代表没有。

网友: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应该是控制电压的问题。你把ADJ与ON /OFF相连,其实控制电压变为低电压了。它是反向控制的。我说得对吗?

网友:
二楼说的没错,如果一体板上只有一组12V的话,可能属于带不起负载问题.可考虑另加电源,或找一个一体板代换.

网友:
跟大家说下,这台LCD我真的是超级郁闷了的,
现在发现的是们我如果把ON/OFF ADJ 都用焊锡锡住的话就触发后亮一下黑屏。但ADJ 只是用那种最常用的插线插住,另一头焊住的话就没事,
搞什么飞机也不知道,

网友:
从楼主的描述分析,我估计故障还是在高压板或灯管,与驱动板关系不大。关于ONOFF的信号电平,对于触发关系不大,该信号只要大于一定电平,能够满足三极管的导通就可以。没换之前的抖屏和换后的闪屏应该是类似的现象,只是表面现象不一样,原因是一样的,重点放在灯管和高压板。

网友:
可是我换了驱动板后正常了,图像正常了,本来开五分钟就会有问题的。
BUT NOW OK

网友:
~ 維修就是這樣!~當你以為!~你已經練成神功~舉世無雙時!~就偏偏給你來一台!~常修的且修的好的LCD!~~就是讓你怎麼搞也搞的好!~
最近就遇到一台 BenQ 17 "(這款比較怪~連接PC的cable line~是做在LCD驅動版裡面)~ 怎麼修就是~給我亮 2 秒~就黑屏!~~原先只有3個電容故障(470uf/35v x2 , 1000uf/16v x1)
C5707 , Fu9024 全多沒壞 ,fuse 也沒壞,也沒有虛銲~~全部補銲~也還是一樣!~你老師ㄝ~
怎麼這麼~詭異!~到底是哪出問題

网友:
楼上的干嘛老是打繁体,累不累的,。
新出的BENQ 及其他很多的驱动板都做在屏上面了,
我还没修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