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1,X31 求助

楼主(2008-04-14):
R51,机器,开始是没有待机电流.修过之后能开机,但瞬间(检测卡上只看到几个灯一闪就掉电代码都没有),后把CPU拿了,机器就反复重启(电流从0.03-0.16),后来干脆把ADP3205和CPU都拿掉,这时候电流能到0.30,能看到检测卡上00的代码,然后掉电.

X31,CMOS电池耗电很块,一般一个新电池撑不了10天,就没有电了.

请高手指教.

网友:
X31,CMOS电池耗电很块,根据COMS电池是保存南桥信息的,检修南桥电路是否短路。

R51掉电,先换好的CPU试试,不行,检修北桥和内存了。

方维 -1 三流医生

网友:
CPU都已经换试过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R51,是板上CPU电路的问题,X31查一下是否有短路,特别是电容

网友:
提醒一下,下次换CPU试之前,要将CPU的工作条件查一下,再换。否则。。。!

网友:
另外补充一下:R51在不停重启的时候,会发出很大的声音。

网友:
R51开始掉电的问题已经解决,U21短路。但是现在又出现新的问题:不加内存,跑到2A2C,然后就不动了(应该算是正常)。加了内存之后,跑到3609后就是0F00,然后再跑到3609,再是0F00。如此反复。这样的情况还是第一次遇到。请高手指导。(CPU,内存,等等都已经换过了。)

网友:
跑36 09 是显卡 导致显卡不过的会是显卡本身和南桥不良  不过我不知道楼主的R51去了CPU还怎么加电的? 我的R51怎么没CPU就不加电呢? 这几天怎么老是看到奇怪的问题 前面有个人说去了显卡可以跑检测卡 今天又人说拿了CPU可以反复重起  难道你们的IBM跟俺这的不一样?

网友:
今天换了南桥和北桥(和显卡集成)后,故障依旧,不知道会不会是显卡的某个电压短路造成的。

网友:
现在机器还可以加电吗? 还能跑检测卡吗? 换桥最好先确定问题了再换 能加电的话应该还有的救

网友:
永远支持楼主,继续发好贴

网友:
机器还是能够加电,也能跑检测卡,但还是跑到3609就反复.

网友:
你还是仔细查查显卡的供电电路,我曾碰到一个就是一个电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