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17JC-0不亮,续电器滴哒滴哒的响

楼主(2008-04-14):
量得二次电源输出只有50-54V跳变,把行管的B-E短路能在二次电源输出处量到240V的电压(通电不能太久,呵呵),电源和二次电源应该是正常的,会不会是高压包挂了啊.还是其他地方的问题
[
]
电脑

网友:
你说的现象应该是高压包挂了哦。你换它吧,一定会好的。

网友:
我晕,还是选搞明白是什么地方在引起断电器哒哒响再去短路你的行管BE极吧.依次断开主电源次级各组电压,断开那组继电器不再哒哒响就检修那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短接了行管BE极就不响了,但等确定续电器不响了二次电源管就冒烟了,不只为什么,630的管应该能承受200多V的啊,不解中,手上没该型号的包,不然先换一下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分析得有理,继续学习中,请搞手们不吝赐教

网友:
今天把二次电源管拆了,通电续电器不会滴答响了,但B+只有40V,高压包很烫.

网友:
高压包肯定坏了,因为很烫是因为电流过大引起的。

网友C:
分析的是很有道理啊 我又学习了 谢谢大家啊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AOC的,拆掉行管后短接BE极,但是电压没有升的那么高的,一次电压50V,二次电压才60多V

网友D:
我的彩显也是这种故障现象学习了
:lol :lol

网友:
LG高压包坏的居多.这种现像应是包坏了

网友:
LG-T17JC-0不亮,续电器滴哒滴哒的响,我修的方正FH556(15寸的)也是这个故障
我修的方正FH556(15寸彩显)也是这样的问题,故障现象:无显示,电源指示灯不亮,继电器不断的响(重复断开闭合)检查:断开L603电感,接假负载,电源输出的82v,15v,11v,55v,均正常,测行管c5802阻值正常。在同型号的彩显中取个高压包更换,故障依旧,猜测存储器坏了,更换存储器(同型号好的彩显拆下来的)也不行。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