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4):
今天接到一台液晶,没背光,打开一看,惨了,是三灯管的,板也烧糊了,我用单灯管高压板试了三根灯管都是好的,但是用双灯和四灯的都点不亮闪一下,高压板的芯片是KA7500的,去除平衡保护不知能不能行,那又怎样才能去除保护,请高们支支招.
芯片
点不亮

网友:
晕,一定是有一根U形灯管,长城的我见过,不过也很容易,用两
灯的,那一个灯管不用。

网友:
还没见过三个灯管的呢 那第三个灯管安放在那个位置

网友:
我也试过,(是想两灯改单灯的)。当时看了10来分种,没试出来。我也想知到什么改,最好能有电路图。
LZ如实在急就加一条灯管时去先用这先。灯管又不占空间。如不急就慢慢改。

网友:
我告诉你吧---你把四灯的其中的一个座取掉,用线将插座的两点短接就行了。

网友:
用四灯的高压条,然后一个口子上加一个3KV 33J类的电容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