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17二次电压到280V?

楼主(2008-04-14):
这台机客户抱来时说是高压包坏了,我用新的换后还是老样子。行管坏换新后测行电流330MM,段开二次电源
用53V直接接入高压包初级,高压可起动并有图像。故判断是+B控制电路的问题?行扫描用SID2511C01

14  误差放大器输出 7.98V

15  取样信号输入    4.68V

16  初级电流检测     0.86V

28  激励信号输出     9.8v

以上是用53V启动显示器后所测的,14脚整流后的电容已经换了,16脚输出是一个222的瓷片电容(也换过)再经过二极管加到28脚,取样支路是由FBT初级通过电阻降压再整流后到15脚。

维修不下去不知道那的问题?希望有高手帮我回答!

网友:
什么机器它的二次电压为280V  也是太高了  不正常

网友:
哈哈!是行工作不正常的表现啊。行激励信号输出     9.8v,说明行已经震荡基本正常,查推动部分吧!

网友:
问题还是出在反馈控制支路上,从高压包整流出来的行脉冲电压电压有多少V?没有接升压的情况下,这个电压应该在15V-20v左右.另外,你这个280V电压是在什么情况下测到的.不会是断开行管后测到的吧.SID2511的振荡块不需要行脉冲也能升压的哟.要高压部分工作了才能把电压降下来,

网友A:
版主:没有接升压的情况下,是不是断开二次电源升压管?使53v直接加到高压包上?280V我是在行管上加负载的,也有在升压电容上加负载
高压包3脚(初级输入)通过一跳线,电阻降压再整流的,有5V左右。

网友:
版主:SID2511可以用TDA9109代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没有接升压的情况下,是不是断开二次电源升压管?使53v直接加到高压包上?280V我是在行管上加负载的,也有在升压电容上加负载
高压包3脚(初级输入)通过一跳线,电阻降压再整流的,有5V左右。

把你的假负载接到升压电容处.接上行管和高压包.是什么情况,另外你的显示器用的是什么样的电路板.高压包型号.再次确定一下高压包的行脉冲脚,及其整流后的电压.

网友:
谢谢版主的回答!是旧FBT坏了,换新后因SID2511的振荡块不需要行脉冲也能升压,所以不敢上行管。今天看了版主的回答,试这上行管显示器可以正常点亮。现在又出一个问题?

显示器中间的图像清晰,四周模糊,而且任务栏字体有重叠的现象。请问版主是因为我新买的FBT的原因吗?调整旋钮都没什么用。

网友:
交换聚焦线调了吗?具体请参考本版置顶帖"关于显示器聚焦不良的维修"

网友:
还有关机的时候发现屏幕中间有很亮的点。以前知道的是偏转没接上中间会这种情况。

网友:
你的亮度是否正常,是不是把G2电压调高了.另外看一下你的负压电容是不是已经鼓了.

网友:
长风 版主:

改变动态聚焦电路的参数来加大补偿范围,这又是什么意思我有些不明白?又要如何去改?

网友:
版主真的是负压电容坏了,表面是看不出来的。现在图像下部分还有些 模糊外整体还比较清晰。很感谢版主的技术支持,这台显示器上1024*768图像就会抖动,高压包会发哧的声音,测行电压到118V,比较正常。我只是双聚焦两根线互换外没动别的 ,是不是新的FBT不大好。

网友:
版主修好了,原来是反馈到电源的两根线接反了,现在1024*768也能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