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芯片为KA7500的四灯高压板改成三灯管的液晶屏上用 ...
如何用芯片为KA7500的四灯高压板改成三灯管的液晶屏上用请高手们支支招

楼主(2008-04-14):
今天接到一台液晶,没背光,打开一看,惨了,是三灯管的,板也烧糊了,我用单灯管高压板试了三根灯管都是好的,但是用双灯和四灯的都点不亮闪一下,高压板的芯片是KA7500的,去除平衡保护不知能不能行,那又怎样才能去除保护,请高手们支支招
芯片
点不亮

网友:
我告诉你吧---你把四灯的其中的一个座取掉,用线将插座的两点短接就行了。

网友:
楼上的方法对一些高压板可能会成功,但具体要看根据电路而言,四灯改三灯,可以将另外两灯并在起用.

网友:
大家说的都不错,你仔细了解一下KA7500的工作原理和灯管的参数,再参考上面几位的方案,试着改一下,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实在改不了 把里面那根多于的灯管接上 用黑胶布把灯管缠好 固定好放在 壳子里面

网友:
看你发了两个贴子,这个贴子,我也再说一下,你看一下一个灯管那里加个假负载,,,3KV 33J 27J的电容,‘

网友:
去保护一样可以啊
:D

网友:
我也遇到过灯管老化在原机上开机保护,而换通用高压板并不保护,可见通用板的保护电路并不是很完善

网友:
其实只要出现保护,就是有原因的,多数都是灯管参数发生变化造成的保护,我们使用去保护的方法只是临时应急方法,而不是最终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在收费不高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去保护的方法来应急。但如果要彻底解决问题,还是全部更换全新灯管最好,当然这种方法的收费也是要多的,风险也会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