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845GL 加焊南桥后 灯座某些灯不亮

楼主(2008-04-15):
顶星845GL 原先故障:不触发 检测晶体两端电位一个1.6v 一个0v 明显不正常 南桥老化 于是加焊烘烤 烘烤后 触发正常 不亮 加灯座测试 发现灯座上 RST; SLP;BRO; SMI;A20M; STPCLK; INIT 这几个灯不亮 CPU无复位
这几个灯并非是U座虚焊引起的 看情形是连锁反应 是不是和南桥有关 因为对南桥烘烤过 非常怀疑 尤其是A20M 这个信号引脚阻值为无穷大
各位高手指点下迷津
cpu
不触发

网友:
CPU没复位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是那个地方引起的,看其他复位是否正常,如果正常,我觉得以上几个灯不亮,与北桥联系...
以上属于个人观点,希望对LZ有帮助...

网友:
我个人认为有可能是南桥先有问题 才这样的 还上再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这些信号都是很南桥相关的!
建议更换南桥!

网友:
找个好板
对照一下这些引脚对地的电阻值

网友:
是的~多半是南桥的问题,优先排除是南桥墩,先后在查查是其队的地方出的问题

网友:
估计是南桥的问题比较大,你仔细跑下线路看看!!!

网友(2008-08-14):
我遇到一块顶星845DE主板CPU测试灯的STPCLK灯先是亮又灭再亮再灭之后就不亮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知道是不是也和南桥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