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内存 跑D3的故障断定

楼主(2008-04-15):
一块V星 威盛芯片478的板 跑D3 内存时钟为ICS93718单独供给 开机后手摸该芯片发汤 内存的2.5V电压正常 16 17脚的电压为1.26 可不可以确定为93718损坏啊 我是新手望大家指教
芯片

网友:
可以,因为内存时钟为ICS93718发烫是因为芯片击穿电流过大的

网友:
谢谢 这里真的感觉好这么晚了还有人回帖 这个芯片在那里买得到啊 广州 有其他型号替换吗

网友:
广州天河那边好找的很,广州是个好买IC的地方,不象我这里,动不动就空运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我没换93718 重新插了几次内存又可以开机了 是不是会不稳定啊 那个93718还是很热啊

网友:
谢谢
值得学习 谢谢提供,继续努力啊
---------------
WOrld of warcraft Power Leveling bloom of true love associated with this time of year!
有个小子玩
WoW Power Leveling
,买
WoW Power Leveling
,卖
WoW Power Leveling
,拉朋友也玩
WoW Power Leveling
,玩
WoW Power Leveling
也真有点名堂!

网友:
有时候不能以芯片的发热判断是否一定就是坏的,但太热一定会出问题.

网友:
太热的话一定要换,就算现在你不换,也会在很短的时间坏的,

网友:
你所说的是时钟蕊片
是很烫还是温热,一般内存过不了!只跟北桥占30%,内存供电管40%,I/O 10% BIOS 20%
时钟有关,只占比例很少
你再好好查查

网友:
谢谢大家的关心 这块板现在就是不稳定 有时候过有时候不过 内存供电正常 内存时钟供电正常但时钟电压偏低 等休息换掉那个芯片再测测 现在怀疑BIOS

网友:
还有你的内存槽是不是脏了。
COLK芯片故障率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低的!

网友:
内存槽给刷洗下或是个换个在看看内存所连接的那个小电阻或场管什么的有没有换`还是不好的话就把93718给换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