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液晶显示器有重影

楼主(2008-04-15):
求助各位大师
我的杂牌液晶显示器有重影
请问应该如何解决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可以换一根同样的液晶信号线,可以解觉问题。

网友:
如果换屏线不行可用通用板代换试试。

网友:
换屏线不行可用通用板代换
;P

网友:
观察菜单是否重影?如果菜单也重影,那就是驱动板或屏的问题了。如果菜单 正常,换信号线。

网友:
多半都是信号线的问题你换换试试
再不行就是驱动板上的图形处理芯片坏了

网友:
一般來說多半是大家說的~"訊號線"~ 出問題
但是市面上有不太容易買到~品質比較好的訊號線!~你可能找其他人有沒有不用的原廠(任何廠牌多行)~訊號線~要一條來試試
在不然就是買個 KVM ~ 裡面附的訊號線~品質就不錯

网友:
可以试着换下驱动板看看,如果不行就检查一下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其实对于液晶的重影,所占比例较大故障的是屏,但当然,只是按比例来说,不是绝对的,这个情况只有是代换来试了,先易后难,先VGA线,屏线,再驱动板,一个一个地代换~~~~

网友:
嗯。同意楼上观点屏的问题占大多数。驱动板引起的非常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