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板加电后闪一下就保护了.

楼主(2008-04-15):
845板加电后闪一下就保护了.我检查过CPU供电.正常.各个供电点也正常.强行短路绿线加电.不能跑码.

网友:
加电后闪一下就保护,你能这么快就测试准电压吗?仔细查查可能有短路吧?

网友:
可能是短路故障,查12V和5V3。3V是否短路了。

网友:
是砂是电源出问题了..................

网友:
补充:注意CMOS跳线位置

网友:
根据经验。大多数都是电源保护。应查CPU供电电路。把那些Q1取下来测。看看到底有没有损坏的。

网友:
可能是短路故障,查12V和5V3。3V是否短路了

网友:
既然强加点可以,就先按开机电路故障检查下

网友:
看看COMSAS  是不是正常啊是不是反了啊

网友:
cpu的供电电路一定要拆下来测试
在主板上测量是不准的

网友:
肯定是有地方短路了啊,请他细检查喔!电源电路多查下

网友A:
不要误导了别人,可以强加电说明不存在短路。注意跳线位置,检查开机电路

网友:
最大的可能是CPU那有短路了但是信号也不能不考虑是吧

网友B:
最好别强给电 因为你开机的时候已经触发拉 但是又断电就是有短路的地方 你没查出来 你还是继续找短路的故障吧~~~~~~~~~~~~~~~~~最好去新手去看下触发电路的检测 你按着那个先检测各个检测点的阻值吧!!!!!!!

网友:
先查一下CMOS跳线,然后再看看12V供电吧

网友:
珍断卡不跑码,说明CPU没工作,重点查下CPU供电电路了。。。。。。。。。。

网友:
一般情况是CPU供电的场管击穿了,用万用表测试一下是不是击穿了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误导了别人,可以强加电说明不存在短路。注意跳线位置,检查开机电路

你说的很对.可以强加电说明不存在短路.我现在正试图检查开机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别强给电 因为你开机的时候已经触发拉 但是又断电就是有短路的地方 你没查出来 你还是继续找短路的故障吧~~~~~~~~~~~~~~~~~最好去新手去看下触发电路的检测 你按着那个先检测各个检测点的阻值吧!!!!!!!

如果是短路的话.是强加电不上的.强加电后测量每个点的电压都正常.所以不存在短路.

网友:
注意温度保护信号
从U座到南桥的

网友:
学习当中......学习当中.....

网友:
检查一下VRM部门的供电,可能是这边.
另外补充:强行加电容易烧机哦~~~

网友:
肯定是供电有短路的地方。要留意,不然会引起其他故障的。

网友C:
首先看下主板的整体有没有什么烧坏的或腐蚀的。再看CMOS电路。然后就检查一下你的昌振的二极体值是否正常。

网友:
肯定有短路的情况啊,你可不要继续强加电了,避免故障扩大啊,先测一下上管是不是穿了啊,或者是12,3.3,5有短路的啊!

网友:
主要是供电短路,还要分出是电源还是主板短路

网友:
原帖由
孤帆远影
于 2008-4-15 21:52 发表
注意温度保护信号
从U座到南桥的
其它能查的我都查了.但好像你说的真的很有道理.就是不是该如何下手了.

网友:
可能是CPU供电部分电路短路造成的
有很多的845主板的CPU供电不正常都是上管坏了,我建议把他们都拆下来量一下,这种事很头痛有可能还会是软故障

网友:
首先看下COMS跳线有没有对在看看12V 5V 3V有没有短路在不行IO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CPU供电的场管击穿了的话他还能测在VCORE电压正常吗???
楼主先看看USB接口有问题没!
个人感觉应该是COMS电路中的跳线与电池电压,开机电路中的IO、门电路、32K周边。75232、75185串口IC这些损坏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可以看看是不短路..12V 5V 3.3V 还有COMS跳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