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讯845D主板重启如何修啊?

楼主(2008-04-15):
一快台讯845D主板经常重启,除了主板外,电源,显卡,内存,CPU,硬盘都换过了,在装系统时(XP,98)无规律重启,偶尔安装上系统用不上10秒就重启,XP,98都一样.查看主板电容完好,其他部件没有过热现象.请高手赐教!

网友:
试一下将机箱的开机引线和复位跳线端子拨掉试一下!

网友:
我是用裸板试的啊,没有任何调线.

网友:
那可能是CPU座虚焊造成的。加焊下试试。。。

网友:
重启的问题,你查下CPU了,加焊CPU座,换个好的风扇试试。

网友:
不好意思本人技术薄浅,此主板不是BGA封装的,是插焊接的,主板背面没有发现有虚焊的,不知道CPU座下有没有虚焊的,能不能引起重启.

网友:
我看过一块 是内存供电有问题 换内存供电LM358和供电管子

网友:
主板上的电容看上去没问题。但有时候就有问题是看不出来的,换了试下,还有就是装系统的时候不使用GHOST版的系统。因为有些板子驱动不兼容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现在搞好了没有,发上来大家学习一下啊

网友:
问题没解决,以上的原因都不是,郁闷了,能不能是主板漏电啊,真没别的可想了!

网友:
我的电脑20针电源插座接触不良就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2008-10-12):
我 遇到过,主板绿线下拉三极管不良!

建议 你 看一下,或换一下!

网友:
月饼 -2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开机多长时间重启,是解决问题关键。

网友:
先看一下内存供电,和CPU供电是否正常,都正常还是重启的话,刷一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