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开机长响

楼主(2008-04-15):
我有一台旭日150,开机后一直在响,拆了键盘和内存也是一样,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电流多少?内存插好吗?

网友:
内存应该插好了的,电流怎么测呢?

网友:
看看内存工作条件,新手区看下去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544-1-1.html

网友:
好的,我去看看先。。。

网友:
响有什么问题?能启动就行了呗。。。下次说清楚点。虽然我是菜菜

网友(2011-11-27):
一直长啸,是和桥有关么。

网友(2012-11-16):
今天遇到一个150也是开机一直响 加焊北桥无效 换北桥之后还是不亮 再换一条内存之后可以开机了 北桥和内存都坏了 之前换内存也无效的

网友:
这个就是炸弹机,假如是客户的机器,建议放弃维修,或者价格报高一点,我有一台一样的机器,拆散了放在角落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