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3顽疾

楼主(2008-04-15):
T23有几次中途突然关机,尝试N次才能启动起来,非常的郁闷,发了贴“T23死去活来”,
发现有问题的电容就在显卡旁边,唉,可怜的T23显卡芯片,被无数的人讨厌着 。有问题的电容中间呈灰黑色,还是比较明显的。

因为我猜测假如是这颗电容问题的话,很可能是电容短路了,电压是没法量了,只好断电测量两端阻值,发现两侧果然接近短路(但没办法确定一定是电容短路引起的),带T23到公司后,拆下来量取电容两端,发现电容果然坏掉,正常的电容阻值用电表量的结果是无穷大。
在公司用两把烙铁把电容取下后(最好两把烙铁,建议大家不要用一般的烙铁,否则伤害到周围的元件,用那种恒温烙铁比较好),插上电源,T23果然顺利启动,开心极了  ,用电表量了一下两端的电压,大约是1.812V,这是一种常用的DC-DC转换线路,当电流比较小的时候可以采用,控制信号从显卡芯片输出。当T23刚启动的时候,显卡是没启动的,所以1.8V没有,而CPU一打开显卡,因为1.8V的电容已经短路,导致整个最重要的3.3V短路,整个系统重新Reset,显卡再度被关闭,1.8V取消,这样反复循环,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风扇反复的启动关闭。
说实话,这种短路问题本来是最头痛的,因为在这么多的电源走线里你不知道是在哪里出问题的,所幸的是这颗电容外表已经发霉发黑了,要不然我可能也早就放弃了。在电路里面一般电阻不容易坏,影响不大,而电容就比较危险了,因为电容会随着时间老化的很快,而它两端一般都是连着电源和地。

网友:
希望LZ把IBM本的通病都发出来 分享给大家  谢谢

网友:
学习了  ~~修好的感觉就是爽~

网友:
多谢了! 希望这里面多几个象你这样的好人!
   象你们学习中

网友:
这是转贴的吧,说明一下好点.

网友:
这个潜力贴 绝对8能沉了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