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K8NS上32M显卡可以显示,上128M的不可以

楼主(2008-04-15):
技嘉K8NS上普通32M显卡可以显示,上128M的不可以显示(显卡在别的机子正常),依次换了显卡槽旁边的供电管,内存也换了、主板也放电了、BIOS也刷了,槽也清洗的,还是同样现象

  谢谢高手指教!

网友A:
注意AGP   A1脚的12V供电是否正常,修到过几片,,,A1脚接触不好,不亮。

网友:
你再换一个别的128M的显卡试一下,也许真的是你的显卡有问题,

网友:
进BIOS里面设置了没有??

网友:
我猜出是显卡有点问题啊,你还是换换显卡吧

网友:
希望不是BIOS里关于显存设置方面的问题,先进CMOS看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
我认为是挑卡子---显卡
换几个显卡试试

网友:
都说显卡到别的机子一切正常的 ,换了几台机子了

网友:
进COMS 看了,也设置了,不管用  是板的问题啊

网友:
那你看信号了吗有的主板的信号是不一样的显卡也是一样的有的信号他不认这我也遇到过要不就是主板上北桥给显卡的信号不对再查一下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虽然不知道怎么测、怎么修  但绝对说来有道理  谢你了!

网友:
加焊南桥,我有块和你的故障一样,后来连32的显卡都用不了了,加焊了一下南桥后,又给南桥加了个散热的风扇才算OK了

网友:
我的答案被选为最佳答案哦耶,,,,,,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板只有一个北桥芯片   哪来的南桥啊?

网友:
不是不我说的那个问题引起的?我修到过这样子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AGP   A1脚的12V供电是否正常,修到过几片,,,A1脚接触不好,不亮。

請問12V供電不正常,那樓主的另外一張32M的顯卡插上又能跑怎么解釋?
這樣的還最佳???

网友:
看了半天也没说是怎么好的  好象是没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