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显卡主板一直复位

楼主(2008-04-15):
ONDA NF4S的 主板插显卡 跑C1 然后不停重起 把显卡拔了就能跑26

这次给你修改下 其实你也看到我给你提醒了为什么不修改?绝不容下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标题不正规 修改下 ~~~

这种情况不是显卡问题就是主板问题

主板上显卡槽旁的滤波电容爱坏  有的是NV主芯片虚焊导致 压就好用

显卡也是要考虑主芯片和电容的问题

确定是哪的问题   如果你是做维修的具体怎么做应该知道了把 ~~~

网友:
一般多是显卡的问题,可把显卡拿到别的主板点下。如确认是主板问题,可测下AGP供电是否正常,一般为1.5V。如异常则把这个电压修复则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