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救救我的显卡吧!~

楼主(2008-04-15):
耕升6600GT,开机乱码+花屏!~修过一次,花屏解决了,但还是开机乱码,用一不到一个月又出现花屏,而且装好驱动就黑屏.这次又拿去修了,说没救了!~~难道真的就修不好了么,不装驱动是可以进系统的,不过有竖条纹,红色的!~~

网友:
主要有RAM换或者BGA换是可以修好的

网友:
去修的是一家芯片级的维修店也说没救了么@~有哪位可以帮我修好啊?

网友:
恐怕没救了,修过的卡,一般修复的希望不是太大了,检查一下显存和GPU吧

网友:
请大家鼓掌支持

我z喜欢,请大家鼓掌支持,谢谢

-------------------------
We provide all WoW Gold services. You can buy  WoW Gold Cheap WoW Gold here!
Welcome to our website for you World of Warcraft Gold,WoW Gold,Cheap World of Warcraft Gold,buy cheap WoW Gold,real WoW Gold,sell WoW Gold,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的GPU坏了,你这样的情况我 遇到好多了,都是那些人把芯片加热了,短时间内是好的,不过你一段时候芯片就不行了,你的卡换GPU就会好了

还有这样的啊,就是说回光返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