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K8N51G代码跑50,91.92脚电压=2.6V

楼主(2008-04-15):
技嘉K8N51G的主板,代码跑50.测得内存91,92脚电压2.6V。184脚电压也是2.6V,通过822贴片电阻和91,92脚相通,电阻测的阻值正常。请教:是要换I/0或时钟芯片吗?因为手上配件部多,可以具体测出是哪个坏吗?谢谢

夜雨十三天:
我帮你编辑一下标题!看看是不是更清楚了!

网友:
这是正常的!
测量91,92阻值一样就没问题!

小孩特笨查资料结论:
MCP51南桥C51北桥的板确实是184脚2.5V_DUAL,
SM总线一般是由2.5V_DUAL经两个电阻上拉的!

网友:
版主的意思是91,92脚测得2.6V是正常的吗?那能告诉一下代码跑50的维修方向吗

网友:
报告:32.768一脚测得1.4V,一脚测得1.45V,电池电路不会,有资料吗

网友A:
没有示波器,我的诊断卡跑好板一般是跑26 00 FF说明是正常的。它是一开机就50,不管有没有插内存,然后就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示波器,我的诊断卡跑好板一般是跑26 00 FF说明是正常的。它是一开机就50,不管有没有插内存,然后就不动了。

我是说你的诊断卡跑这块板,如果是好的也一样能顺利跑下去?

网友:
测一测USB 1.5V 1.6V 1.2V 对地阻值看看桥有没有问题.(我没修过技嘉我) 在压压桥

网友:
诊断卡档50(重点检查CMOS电路)
1.I/O供电不足
2.更换I/O芯片
3.南桥供电不足或南桥本体不良
4.北桥供电不足

网友:
同型号的不知道,别的K8能跑下去。您说CPU会有问题吗

网友:
你这片板还没有跑CPU!
看看北桥的1.2V_VTT!

网友A:
报告两位大哥,经检查,南桥的问题,挤压后可以跑过50.我手上只有热风枪一台,垫电烙铁一把,有修复的可能性吗

网友:
谢谢老大帮我重新编辑,果然清楚多了,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向老大致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告两位大哥,经检查,南桥的问题,挤压后可以跑过50.我手上只有热风枪一台,垫电烙铁一把,有修复的可能性吗

南桥问题不大,就直接用热风枪焊

网友A:
问个白痴问题1.往后面吹还是往前面吹。2.南桥会吹坏吗。3.吹的时候要把南桥压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个白痴问题1.往后面吹还是往前面吹。2.南桥会吹坏吗。3.吹的时候要把南桥压住吗?

想修好这板我建议你别动了,找能做BGA的修.如果想积累经验那就看一会有高手教你怎么吹吧

网友:
多谢!我打算放弃了。感谢各位的建议和忠告

网友:
再问一句,为什么可以开机了,91,92脚还是2.6V啊

夜雨十三天 -10 看我二楼的回复!

网友(2009-08-15):
我估计是用2。6VDUAL做的供电吧。我这里好几块板都是91/92脚2。6V
我现在觉得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