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老是报USB电涵错误

楼主(2008-04-15):
前些时接了台本本(牌子型号不记得了)当时客户送来时。在桌面右下角出现电涵报错,当时以为是小问题就接下了。先是排除软件(换硬盘、重做系统)也不行,换了USB接口也不行。只差南桥芯片没有做BGA了。请高工指点一二。

网友:
应该是南桥芯片坏了,换南桥芯片吧

网友:
也有可能供电不行:多数是内桥问题.我昨天也修了一个是东芝M200机:但是是供电不行.改了5V后就好了.

网友:
是USB电涌吧  如果USB针脚有短路的它也会提示这个 检查一下